万用表是如何采集到平均值的,我用AD芯片采集的总是飘动很大

楼主:
做测试的时候,我用万用表检测电压输出电压1.200V,我用开发板检测电压总是在1.1-1.3之间飘动,为啥就不能像万用表那样稳定呢?
我采用的AD芯片是AD7266,电源采用的单路直流电源,用示波器测试其纹波也就400MV左右。
问题出在哪里呢?难道是采样率太高了

网友:
“万用表是如何采集到平均值的”
你的“万用表”想必是数字表。数字万用表通常使用双积分AD芯片,这种AD本来就是对一段时间内电压平均值进行转换。
你所说AD7266,我没有查这是哪种方式工作的,但肯定不是双积分。其采样时间比较短,故而可能采样到含纹波的峰值,也可能采样到谷值。
要想你的AD如同万用表一样稳定,你的AD转换结果应该多次求平均。

网友:
ADC还有一个重要参数是输入带宽
电压表的输入带宽很窄,快速的波动都被忽略了。
你关心的是直流,那么就在ADC前面加模拟LPF,要么就在采样后过数字LPF.

网友:
AD7266 是一款12位双核高速、低功耗的逐次逼近型模数转换器,最高呑吐量可达2 MSPS,
“用示波器测试其纹波也就400MV左右”
“用开发板检测电压总是在1.1-1.3之间飘动”
“用万用表检测电压输出电压1.200V”

网友:
这个原因有很多。首先是硬件上的问题:模拟前端噪声问题,ADC的参考电压问题。400mv的纹波是不是有点大了。如果确定不是硬件问题。如果是自流信号可以在软件上做一个PIR滤波器。如果是交流信号那你就只能求均方根

网友:
纹波达到400mV,这是非常糟糕的直流电源,纹波太大了。
为运放供电,电源的纹波很容易控制在1mV之内。

网友:
电源纹波太大,务必大幅降低,而基准源的稳定性要求更高。另外注意抑制ADC输入通道的噪声,硬件、软件滤波都不能少。

网友:
先把电源波纹调小。如果得到的值还是变化较大,可以在输入端接一个小电容到地。 程序上多次采样,取平均值。

网友:
多次转换,取平均值吧,这样比较准确

网友:
取平均值的时候,圆通万用表测试一下,调整次数

网友:
看采样的值和实际值是不是一样,最好确保一样

网友:
线性电源不应该有这么大的纹波。楼主用的是开关电源吧?但即使是开关电源,这个纹波也是够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