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4的ADC采集问题

楼主:
开门见山:遇到两个问题。1.ADC10用DTC的时候发现数据串位了,我开了两路AD,AD0的数据与AD1的数据颠倒了,很疑惑,检查了管脚配置连接没发现问题,可能是程序出了问题。代码是根据TI的例程自己改的。
2.ADC输出的Vref(2.5V)用来做Rt的电源,这样的做法还是第一次见。数字量怎样转成对应的Rt端的电压呢?很懵逼,这样做的话我ADC采集的时候Vref还是2.5V?
3.至于Rt转成温度的话因为以前没用过这东西(10K,3950K,NTC)。各位有什么好方法,网上的资料一般都是给个温度与电阻的表格,揣测一下,不是查表吧?我拟合了一个对数函数,只是增加了对数与浮点运算。不知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或是例程
void ADC_init(void)
{
        ADC10CTL0 &=~ ENC;                                                  // modefy only ENC = 0
        ADC10CTL1 = INCH_1 + CONSEQ_3;            // A1/A0, repeat multi channel
        ADC10CTL0 |= ADC10SHT_2 + ADC10IE ;                  // 16*adc10clk, enable interrupt
        ADC10CTL0 |= REFON +REF2_5V + REFOUT;          // enable vref output        on p6.4
        ADC10CTL0 |= MSC + ADC10ON;                                  // enable adc
        ADC10AE0 = 0x03;                          // P7.4,5 ADC option select
        ADC10DTC1 = CONVER_TIMERS;                // 64 conversions

        enableInterrupt();
}
//******************************

void ADC_filter(void)
{
        volatile uint16_t i;

    ADC10CTL0 &= ~ENC;
    while (ADC10CTL1 & BUSY);               // Wait if ADC10 core is active
    ADC10SA = (unsigned int )adcValue;      // Data buffer start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ready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for(i = 0; i < 32; i++)
        {
                Vadc1 = Vadc1 + adcValue[i*2];
                Vadc2 = Vadc2 + adcValue[i*2+1];
        }
        Vadc1 = Vadc1 / 16;
        Vadc2 = Vadc2 / 16;

}

网友A:
电压值等于 参考电压除 AD位数,乘上测量值
比果 参考电压为5    ADC 为8位  测量值为 X   电压 = 5/256 *X
至于拟合方式看你需求来, 如果区间大,你可以试一下四参数拟合肯定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值等于 参考电压除 AD位数,乘上测量值
比果 参考电压为5    ADC 为8位  测量值为 X   电压 = 5/256 * ...

谢谢回复。问题已经解决啦,ADC采样结果是对的,采的数据量比较大,取均值的时候发生溢出,所以数据才不正常。至于拟合的话,直接用对数算效率有点低,但是精度还算可以,相差0.5℃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