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理图导到PCB板

楼主:
各位高手好,小弟学altium designer没多久,想求助下,我从原理图导到PCB板,出现了如下提示,该怎么破
谢谢大家了

网友:
错误提示已经很明显了,所列的元件器没有对应的封装

网友:
把封装选上就OK了,双击元器件,弹出一个对话框,右下角那边找添——封装。双击点入,选择封装就好。

网友:
原理图的元件没有在PCB中没有相应的封装
按3楼说的做

网友:
或者百度图文教程

网友:
谢谢三楼,那请问最后个是什么问题呢?就是485的那个

网友A:
这种问题,无非就是原理图标号,引脚跟pcb封装不匹配,造成的。

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回复下我,我明天给你点新手的资料,资料在我办公司额电脑上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无非就是原理图标号,引脚跟pcb封装不匹配,造成的。

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回复下我,我明天给 ...

兄弟,能发一份新手资料给我吗??谢谢278089779@qq.com

网友:
原理图没把元件封装选好
最后一个可能是线没连接上..

网友:
没有添加元件到元件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能发一份新手资料给我吗??谢谢

明天给你,我白天在忙一些事情,没有空上论坛,不好意思。明天抽空给你发。。。。

网友:
先把PCB封装做好,对应好原理图脚位

网友:
元器件没有封装,自己画的元器件把

网友:
封装都没有添加,可以在网上找资料,自己绘制,给你一个芯片资料链接,Altium官网的:https://designcontent.live.altium.com/#UnifiedComponents

网友:
就是没有封装,或者封装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无非就是原理图标号,引脚跟pcb封装不匹配,造成的。

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回复下我,我明天给 ...

高手,能发一份新手资料吗?谢谢了
lzben@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能发一份新手资料吗?谢谢了

已经转发给你,邮箱请查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