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款远距离测体温的传感器

楼主:
如题,为了方便想找一款 占到这个地方就能测出人体体温的传感器,求推荐!!

网友A:
远距离测温,不如说非接触测温。
那只能是用红外方法,其它方法都是接触才能够测温。
但红外方法相当不准确。

网友:
应该找找红外测温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远距离测温,不如说非接触测温。
那只能是用红外方法,其它方法都是接触才能够测温。
但红外方法相当不准 ...

对就是非接触红外体温传感器,现在找到一款德国HLP TS318-1B081,德国HLP是什么公司就不清楚

网友:
GE的ZTP-148SR
Melexs的MLX90615都可以测体温,只是要远距离需要加透镜,结构设计和算法补偿是个很大的考验。

网友:
天线,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