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FNU学习关于DEMO找到了两个BUG

楼主:
       最近实在太忙了,不是出差就是加班。终于有时间过来看看大家学习进度,结果发现拿到UFUN板子的同学根本不按套路出牌啊,第一阶段明明是跑一遍DEMO例程,对板子有一个整体的认识。结果好几个小伙伴早已在第一阶段就玩出了好多花样,这明明是直接干到第四阶段了,而且还获奖了。。。我只能说你们的套路太深啊。
       我没你们那么厉害,还是按部就班的来吧,抽出空来一点点学习。今天想说一下关于DEMO里面的两个BUG一个是内存卡插入的时候串口显示的是“没有发现 SD 卡设备!”,试了好多次偶尔才会读到内存卡提示“发现SD卡!”并打印SD卡信息,仔细看了程序发现是检测到SD卡插入时候马上就进行了SD卡的初始化,可能是SD卡刚插好上电还不稳定,或者说SD卡还没有插好,因为SD卡的检测是基于SD卡插入卡槽内后会让一个机械弹簧触点接触到外壳,这个触点连接的是SD卡的9脚,而SD卡槽外壳是连接到GND通过单片机通过检测这个引脚的状态来辨别是否有SD卡插入的。所以我在检测到SD卡插入信号后加了个延时,等它稳定一下再去初始化它就可以每次插入SD卡的时候读到它的信息了,如下图蓝色选中部分是我加入的延时。而且在最下面三行还加了else语句,这样就可以提示SD卡拔出了。

       还有一个就是两路PWM的输出,开始用DEMO程序的时候怎么也输出不了PWM,对比了以前写过的程序发现TIM4时钟初始化的语句使用有错误,RCC_APB1PeriphClockCmd应该换成RCC_APB2PeriphClockCmd。

网友A:
不是bug,有一个错,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搞错了,RCC_APB1Periph_TIM4不属于RCC_APB2PeriphClockCmd这个函数初始化,RCC_APB1PeriphClockCmd初始化,时钟总线写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bug,有一个错,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 ...

嗯,对的,TIM4的时钟使能在RCC_APB1PeriphClockCmd里面,高速设备的时钟使能才会用RCC_APB2PeriphClockCmd。这个错应该是编程序时候直接把TIM1的初始化函数复制过来,而这里没有改正。
所以现在只需要蓝色选中部分就可以了

网友:
别着急,坚持分享你也有机会的,毕竟后面还有2个阶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对的,TIM4的时钟使能在RCC_APB1PeriphClockCmd里面,高速设备的时钟使能才会用RCC_APB2PeriphClockC ...

我觉得你应该获奖~~期待你的更多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