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to-SDRAM 如何连接qsys,和fpga如何读写数据。

楼主:
首先讲一下我的思路,说得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帮忙纠正:
1.在hps端DDR中预留一段空间,具体设置uboot bootargs  mem=512M.
2.然后fpga望预留的空间读写数据,hps把需要的数据拷贝到预留空间。
问题:
1.Qsys中如何连线,是否需要NIOS协助。
2.hps端直接对物理地址转换为虚拟地址,然后对虚拟地址进行操作吗?
3.这中方式和AXI Bridge 速度上那个更快速些。
4.如何解决读写同步的问题。如:中断,搞个标志位。

网友A:
1.Qsys中如何连线,是否需要NIOS协助。
    你应该用的是 CV 平台吧,不需要用nios了,直接用HPS。
2.hps端直接对物理地址转换为虚拟地址,然后对虚拟地址进行操作吗?
    在Linux下是对虚拟地址操作的。
3.这中方式和AXI Bridge 速度上那个更快速些。
      就用那个什么 F-to-HPS 这个桥吧。
4.如何解决读写同步的问题。如:中断,搞个标志位。
    这个好像是总线会完成,

网友:
真的想向你学些识,你说的这些我一点都不懂,但我还想学,有没有这方面的系统资料QQ1924694535

网友:
引用 网友A:
1.Qsys中如何连线,是否需要NIOS协助。
    你应该用的是 CV 平台吧,不需要用nios了,直接用HPS。
2.hps ...

谢谢你得回答,我用的是Cyclone V soc,arm端知道怎么操作,但是fpga端怎么读取sdram,fpga需要对Avalong
memory Mammpa 总线进行操作,该如何从总线读取数据呢?

网友A:
按理解,你的DDR应该就是挂在ARM端。通过FPGA-to-HPS AXI 总线读写数据。你可以参考一下 DE1-SoC_Training materials 这个实验教程,这里面有个实验就是讲解FPGA读写HPS的操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理解,你的DDR应该就是挂在ARM端。通过FPGA-to-HPS AXI 总线读写数据。你可以参考一下 DE1-SoC_Training  ...

您说得那个教程我看过,他是在arm端ddr中用驱动开辟一片内存空间,然后让fpga 得JTAG对开辟空间对应得物理地址进行写数据。

网友:
楼主您好,我现在在做和你一样的项目,FPGA写HPS的DDR和中断我都搞写了,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HPS读DDR的速度太慢了,不管是读mem=512M预留的内存还是通过axi brdges桥读FPGA端的内存,速度都很慢,我发现慢的原因一部分是用了mmap作内存映射,还在一部分是因为读的不是linux整理的内存,想和您交流下,扣扣971586331,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