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公司的RTL8195A即将支持MicroPython

楼主:
 现在ESP8266因超高性价比非常火热,很多芯片供应商也开始加入这个市场。如台湾的Realtek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它推出了RTL8195A模块,性能比ESP8266高一倍,外设更多,价格还要低一些。而且RTL8195A即将支持MicroPython,这对MicroPython爱好者来说又多了一个选择。

下面是它相关的说明,网址是:http://cwyark.github.io/mpiot/rtl8195a/tutorial.html。这个网址可能直接访问不了,所以我将它的一部分内容复制过来,给大家参考。

Tutorial
要使用MicroPython之前,你需要先將MicroPython@RTL8195A 的韌體燒錄至開發板內。

燒錄方式可參考 how_to_install_micropython

Basic Usage
首先將MicroUSB Cable 接上開發板,透過終端機程式, ex: minicom, putty 或 TeraTerm, 設定包率為8N1, 115200,並連進開發板。 試著按幾次Enter,你會在畫面看到:

>>>
>>>
>>>

按開發板上的reset鍵,你也可以看到開機畫面。

=========================================================

ROM Version: 0.2

Build ToolChain Version: gcc version 4.8.3 (Realtek ASDK-4.8.3p1 Build 2003)

=========================================================
Check boot type form eFuse
SPI Initial
Image1 length: 0x36e4, Image Addr: 0x10000bc8
Image1 Validate OK, Going jump to Image1
===== Enter Image 1 ====
SDR Controller Init

load NEW fw 0
Flash Image2:Addr 0xb000, Len 351472, Load to SRAM 0x10006000
Image3 length: 0x1beb0, Image3 Addr: 0x30000000
Img2 Sign: RTKWin, InfaStart @ 0x10006019
===== Enter Image 2 ====
Starting main task
Starting executing main.py
MicroPython v1.8.1-42-g5a23590-dirty on 2016-06-18; Ameba Board with RT8195A
Typ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

註解

Ctrl+D 可以reset開發板。

Ctrl+B 可以重啟REPL (不做HW reset)

Ctrl+E 可進入paste mode。在此模式貼上程式碼後輸入Ctrl+D,MicroPython會執行你所貼上的程式碼。

Numerical Operation
目前支援整數及浮點數運算

>>> 1 + 1
2
>>> 1 * 2
2
>>> 4e2
400.0
>>> 3 % 2
1
>>> 2 / 3
0.6666667
>>> 123456/999999
0.1234561
>>> 1.3e3
1300.0

另也有math 模組可供使用,幫助你做基本數學運算。
>>> import math
>>> math.
__name__        e               pi              sqrt
pow             exp             log             cos
sin             tan             acos            asin
atan            atan2           ceil            copysign
fabs            floor           fmod            frexp
ldexp           modf            isfinite        isinf
isnan           trunc           radians         degrees
>>> math.
>>> math.pi
3.141593
>>> math.sin(math.degrees(90))
-0.9540797
>>> math.pow(2, 3)
8.0

Hardware Control
硬體控制可以參考下圖方格所定義的名稱。ex: PA_1, PA_2, PD_5 ...

# To control I/O output
>>>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 pin1 = Pin("PA_1", dir=Pin.OUT)
>>> pin1.toggle()
>>> pin1.value(1)
>>> pin1.value(0)
# To read I/O's value
>>> pin2 = Pin("PC_0", dir=Pin.IN, pull=Pin.OPEN_DRAIN)
>>> pin2.value()
1

Filesystem

RTL8195A 實體上有1MB的Flash空間,micropython 直譯器約略500KB,剩下的500KB 都會被格式化為FATFS,可供使用者存放小量資料及.py檔。

使用者可以使用os 模組及Standard I/O 存取filesystem (硬碟名稱為 /flash)

>>> import os
>>> os.listdir("/")
['flash']
>>> os.listdir("/flash")
['main.py']
>>> os.mkdir("test_dir")
>>> os.listdir("/flash")
['main.py', 'test_dir']
>>> os.chdir("test_dir")         # to change current directory
>>> os.getcwd()                  # to get current directory
'/flash/test_dir'
>>> os.chdir("/flash")
>>> os.rename("test_dir", "test_dir2")       # rename file or directory
>>> os.listdir("/flash")
['main.py', 'test_dir2']
>>> os.rmdir("test_dir2")
>>> os.listdir("/flash")
['main.py']

Now doing the file open/close/seek/read/write

>>> my_file = open("main.py", "r")
>>> my_file.readall()
'# main.py -- put your code here! The script in main.py will be executed when boot up !\r\n'
>>> my_file.readall()
''
>>> my_file.seek(0)
0
>>> my_file.readall()
'# main.py -- put your code here! The script in main.py will be executed when boot up !\r\n'
>>> my_file.close()
>>> new_file = open("text.txt", "w")
>>> new_file.write('hello!!!! this is a test file')
29
>>> new_file.close()
>>> os.listdir("/flash")
['main.py', 'text.txt']
>>> os.remove("/flash/text.txt")

网友A:
有没有第一轮活动的py板关于SD卡文件操作的的帖子?分享一下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第一轮活动的py板关于SD卡文件操作的的帖子?分享一下链接,谢谢

简单的文件读写例子:

写文件

f = open("1:/hello.txt", "w")
f.write("Hello World from Micro Python")
f.close()

读取文件

f = open("main.py", "r")
f.readall()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文件读写例子:

写文件

f = open("1:/hello.txt", "w")
f.write("Hello World from Micro P ...

我想实现文件名呈变量有规律变化,比如如下arduino程序,如下程序是报错的,你用python写一下
string a[]={"1.txt","2.txt","3.txt"};
...
for(int i=0;i<3;i++)
myFile = SD.open(a, FILE_WRITE)
myfile.close()
delay(10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实现文件名呈变量有规律变化,比如如下arduino程序,如下程序是报错的,你用python写一下
string a[ ...

如果是用SPI挂载SD卡,注意一下升级固件,并且对卡有一定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用SPI挂载SD卡,注意一下升级固件,并且对卡有一定要求。

有没有参考的程序案例,我主要是通过变量新建文件名,但是不成功

网友:
不成功的出错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参考的程序案例,我主要是通过变量新建文件名,但是不成功

还没有这样用过,等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这样用过,等我试试。

谢谢,记得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实现文件名呈变量有规律变化,比如如下arduino程序,如下程序是报错的,你用python写一下
string a[ ...
s=('1.txt','2.txt','3.txt')
for i in range(len(s)):
    f=open(s[i], "w")
    f.write("123")
    f.close()

网友A:
if(serial.available())
{
f.write(serial.read())
}
用python怎么改?我要收串口数据,类似双机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if(serial.available())
{
f.write(serial.read())
}
用python怎么改?我要收串口数据,类似 ...

这个手册上都写了。

uart = UART(1, 9600)
dat = '1'
if uart.any():
    dat = uart.readchar()
    uart.writechar(dat)

网友C:
买了模块没买开发版,准备自己做模块的周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买了模块没买开发版,准备自己做模块的周边。

模块多少钱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块多少钱一个?

回看了一下我买的是8711 和 8710 分别是 17元和8元。

网友:
我15年做过RTL8711AM.就做了五六个月就改做RTL8189E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