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光电测量小车转速读不到数据

楼主:
用的是HC-020K测速传感器模块,可是单片机一直读不到数据,难道是中断一直进不去?
贴出跟测速有关的代码如下:
/*************P2端口接受光电脉冲信号************/
P2SEL|=0X04;//P2.2设置捕获TA0
CCTL0 = CM_1 + SCS + CCIS_0 + CAP + CCIE;//上升沿捕获+同步+CCI0A(P2.2输入)+捕获模式+中断允许
TACTL = TASSEL_1 + MC_2   +TAIE; //ACLK+连续计数模式

_EINT();//总中断允许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0(void)
{
   new_cap = TACCR0;
   diff[index]=new_cap-old_cap;
   index++;
   if(index==NUM) index=0;
   old_cap=new_cap;
//   cap_diff = new_cap - old_cap;
//   old_cap=new_cap ;
//   cap_diff=l*0.001/((cap_diff*0.00025)/3600);//速度计算
//   cap_diff1=(unsigned int)cap_diff;
}

网友A:
最好能把相关电路也贴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能把相关电路也贴出来

电路没有画板子,直接连在单片机上的。用的HC-020K测速传感器模块,一个Vcc,一个GND,一个OUT,out直接接在单片机P2.2口,用的第二功能,TA0捕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能把相关电路也贴出来

电路没有画板子,直接连在单片机上的。用的HC-020K测速传感器模块,一个Vcc,一个GND,一个OUT,out直接接在单片机P2.2口,用的第二功能,TA0捕获。

网友B:
最好是仔细看下 TA0捕获的 引脚对应的CCRX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仔细看下 TA0捕获的 引脚对应的CCRX的关系!

恩恩好的谢谢,好像发现了一些问题。过段时间再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