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EXP432P401R的XDS110仿真器能调试CC2650吗?

楼主:
今天看到MSP-EXP432P401R板载XDS110仿真器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用来调试CC2650
有试过的吗?

网友:
没试过,比对了一下两个LAUCHPAD的原理,个人觉得应该可以调试

网友A:
我也看了原理图 CC2650多了一条SWO 不知道感什么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看了原理图 CC2650多了一条SWO 不知道感什么用的

既然这里不需要那个SWO,我想应该可以使用
那个SWO应该就是测试用的吧
参考JLINK的SWO
http://www.waveshare.net/txt/J-Link_Interface.ht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这里不需要那个SWO,我想应该可以使用
那个SWO应该就是测试用的吧
参考JLINK的SWO
http://www ...

如果A连接设备没有断开,B再挂一个设备仿真器能识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