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mc测试的提问

楼主:
我想问一下emc测试中2a 2b 3a 3b是什么意思?他们的脉冲有什么区别?

网友:
产品进行EMC测试一定要熟悉EMC标准
不然没法过的
脉冲2a 模拟由于线束电感的原因,与模块并联的装置内电流突然中断引起的瞬态现象。
脉冲2b 模拟直流电机充当发电机,点火开关断开时的瞬态现象。
试验脉冲3a 和3b:试验脉冲模拟由开关过程引起的瞬态现象。这些瞬态现象的特性受线束的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的影响。

网友:
至于什么区别,标准有曲线脉冲的规定
找一份EMC测试标准看看,就明白主要是脉冲的频率和幅度不同

网友A:
测试脉冲1:是模拟电源与感性负载断开连接时所产生的瞬态现,它适用于各种模块在车辆上使用时,与感性负载保持直接并联的情况。

实际波形:

试验脉冲2a 和2b
脉冲2a 模拟由于线束电感的原因,与模块并联的装置内电流突然中断引起的瞬态现象。

脉冲2b 模拟直流电机充当发电机,点火开关断开时的瞬态现象。

试验脉冲3a 和3b:试验脉冲模拟由开关过程引起的瞬态现象。这些瞬态现象的特性受线束的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的影响。

试验脉冲4:模拟内燃机的起动电机电路通电时产生的电源电压的降低,不包括起动时的尖峰电压。
当内燃机起动机通电时引起电源电压降低,产生脉冲4.

试验脉冲5a 和5b:模拟抛负载瞬态现象,在断开电池(亏电状态)的同时,交流发电机正在产生充电电流,而发电机电路上仍有其它负载时产生的瞬态;抛负载的幅度取决于 断开电池连接时,发电机的转速和发电机的励磁场强的大小。抛负载脉冲宽度主要取决于励磁电路的时间常数和脉冲幅度。大多数新型交流发电机内部,抛负载幅度 由于增加限幅二极管而受到抑制(箝位)。

抛负载可能产生的原因是:因电缆腐蚀、接触不良或发动机正在运转时,断开与电池的连接。

网友B:
我想问一下数字地和模拟地改怎样连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数字地和模拟地改怎样连接啊

电感,0欧姆电阻,磁珠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脉冲1:是模拟电源与感性负载断开连接时所产生的瞬态现,它适用于各种模块在车辆上使用时,与感性负载 ...

谢谢你,讲的很详细了

网友:
要测试emc,数字地和模拟地怎样连接较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