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TX,RX反了,STM32 TX/RX SWAP功能又救了我一次

楼主:
今天又犯了一次低级错误,STM32F0 TX,RX反了,STM32 TXRXSWAP功能又救了我一次

今天板子回来,串口没反应,知道坏了,估计是TX,RX反了。
但还是记得以前把TX,RX用软件调换过。今天在QQ和人聊,然后也看了库。
stm32f0xx_usart.c中找到下面函数:
/**
  * @brief  Enables or disables the swap Tx/Rx pins.
  * @param  USARTx: where x can be 1 or 2 to select the USART peripheral.
  * @param  NewState: new state of the USARTx TX/RX pins pinout.
  *          This parameter can be:
  *            @arg ENABLE: The TX and RX pins functions are swapped.
  *            @arg DISABLE: TX/RX pins are used as defined in standard pinout
  * @note   This function has to be called before calling USART_Cmd() function.
  * @retval None
  */
void USART_SWAPPinCmd(USART_TypeDef* USART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USART_ALL_PERIPH(USARTx));
  assert_param(IS_FUNCTIONAL_STATE(NewState));

  if (NewState != DISABLE)
  {
    /* Enable the SWAP feature by setting the SWAP bit in the CR2 register */
    USARTx->CR2 |= USART_CR2_SWAP;
  }
  else
  {
    /* Disable the SWAP feature by clearing the SWAP bit in the CR2 register */
    USARTx->CR2 &= (uint32_t)~((uint32_t)USART_CR2_SWAP);
  }
}

于是在串口初始化后调用 USART_SWAPPinCmd(COM_USART[COM1], ENABL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STM_COMInit(COM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SWAPPinCmd(COM_USART[COM1], ENABLE);

串口正常了。
喜欢犯错的朋友们不用犯愁了。哈哈。

附:F1好像没这个功能哦。 看控制寄存器 2(USART_CR2)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功能的确很实用啊,F0全系列都支持吗

网友:
好像是,留意一下库就知道了。F4,F7也许都可以。

网友A:
算你有种,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居然有人这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你有种,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居然有人这么用

斑竹,被逼的啊。

网友B:
F10x不行么,没听说过这个神奇的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10x不行么,没听说过这个神奇的功能

是没有,F0 F3 F4,F7估计都有,看看 控制寄存器 2(USART_CR2)确定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没有,F0 F3 F4,F7估计都有,看看 控制寄存器 2(USART_CR2)确定一下。

thankyou

网友:
你这个USART_SWAPPinCmd函数,看起来好像只有在f0中有,f4是没有你说的这个函数的。哈哈哈,所以幸亏你用的是f0。

网友:
F3可以,F7可以   F4真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