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板的问题

楼主:
这是一块已经画好的拼板;规则检查也没有错,请高手帮我看一下还有没有问题,我现在想拿到加工厂把这块板打出来,我下步该咋办,我是在广州这边的;这边有没有厂做这个的,私人打板;只要质量过得去;越便宜越好。

网友:
直接网上下订单吧。嘉立创或者什么的你自己看看,也有许多网友是网上下单打板的。。你直接把这样图截图出来问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也不清楚啊。。你确认好你的线路是通的。并且电路没错就好。

网友:
某创一边长度小于50mm,,好像很便宜

网友:
楼主不错哟,就出板子了,我连电路图都还画不出来呢。

网友:
某宝上,搜索pcb打样,一搜一大片,找个差不多的,制板就行了。电源应该适当加粗一些。我一般40mil。尺寸要注意,可以先打印看看效果。

网友:
你这个板子如果drc检查没有问题的话,也就只能作为初学者自己玩玩。 还有元件封装要确认好,别到时候买回来对应不上,那就。。。对吧。至于板厂,上百度搜“pcb板厂”等诸如此类的关键字,你所谓的越便宜越好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