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XL2-RM46怎么给仿真开发板外的其它芯片?

楼主:
这个开发板有两个调试口,A和B
A连接到板载的RM46L850处理器上了
虽然引脚引出来了,却不能断开,也不能给RM46L850单独断电
调试口B没焊,如果我把线引出来,想调试另一个RM46L850处理器
会有问题吗?

file:///http://www.ti.com/tool/LAUNCHXL2-RM46
file:///

网友:
TI板载调试器有专门的说明书的,建议看说明书,像430的 launchpad 可以随意来的。这个板的不清楚

网友A:
试了一下 可以使用uniflash烧固件
IAT和CCS调试还是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 可以使用uniflash烧固件
IAT和CCS调试还是有问题

你用在来烧senserTa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用在来烧senserTag?

是啊 就是为SENSORTAG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啊 就是为SENSORTAG买的

买的时候没有细看?senserTag可以用USB转I2C直接烧的,做一个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的时候没有细看?senserTag可以用USB转I2C直接烧的,做一个就行了

这个真没听说过
能下载不能调试也没法开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