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
问题说明:附件中有三个文件,一个是串口接收,一个是串口发送,另外一个是串口发送向串口接收发送数据,用的就是前面两个;

问题描述:
           1、串口接收电路无法接收主机(串口调试助手)发送过来的数据,我控制的时四个LED,理论上发送FF四个LED要熄灭,发送00要亮;
           2、串口发送电路能够正常工作,向从机发送时,串口调试助手能够接收到指定的数据;
           3、我将上面两个电路合成一个,即发送电路向接收电路发送数据,此时又能够实现控制LED的的功能。

求助:大家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可以烧到板子上看看情况,谢谢了。

发送电路

接收电路

组合电路

sscom32.exe

串口调试助手

串口调试助手V2.2.exe

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
楼主 像这种硬性错误 你可以打断点 一步一步看

网友:
你整合成一个的电路,是不是发送端主动发送,接收端接收,产生动作?  可以这样试试。在接收的电路中,加发送功能,如果收到数据,就发送出去。再用串口助手发送数据,看看芯片有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