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的噪声

楼主:
大家好,最近在做放大器遇到一个麻烦问题。就是如何将放大器的噪声nv/HZ(1/2)换算为dbm啊,我放大的信号是通过射频的混频器来的,我的中频放大把射频的底噪抬得很高,想通过计算来发现问题但是发现无法转换这两个单位啊?大神帮帮我把,谢谢啦。。
还有就是我的放大器输出仿真出来好多的杂散,这个咋整啊?

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A:
噪声换算成dbm?是要计算信噪比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噪声换算成dbm?是要计算信噪比吗?

你好,谢谢回答我的问题。我想在频谱分析仪上看我的放大器底噪有多大,和我的计算作对比,但是放大器的噪声计算出来单位是nv/根号hz,频谱仪上是dbm,如何进行对比呢?所以想要这两个的转换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谢谢回答我的问题。我想在频谱分析仪上看我的放大器底噪有多大,和我的计算作对比,但是放大器的噪 ...

频谱仪的单位不能设置吗?没有过这么高大上的东西,我记得示波器的FFT就可以设置单位

网友:
简单,先平方,然后再进行带宽相乘,得到电压。换算为dBm

网友:
楼上正解。
其中的带宽是整个放大器的噪声带宽,在要求不严格的情况下可以用信号带宽代替。平方乘以带宽后得到的是在放大器输入端看到的噪声电压平方,将它开根后就是输入端的噪声电压,乘以放大器的电压放大倍数就是输出端的噪声电压。将这个电压平方再除以负载电阻就是放大器的输出噪声功率。

网友:
楼主放大器输出的杂散似乎不是噪声,而是奇次谐波。楼主应该检查是否有输出饱和现象。

网友C:
  借帖问个小小问题呗:  “其中的带宽是整个放大器的噪声带宽,在要求不严格的情况下可以用信号带宽代替”

以op07为例其增益带宽为8MHz,手册给出的是0.1hz到10hz时噪声为3nv/根号hz,请问这里(运放电路为简单的跟随器)的噪声带宽为多少呢(是8mhz还是10hz?)?
若将运放外围电路接成截至频率为f的低通滤波器,,该噪声带宽为信号的截至频率f吗?
有文档这样写“白噪声通过截至频率为fo的低通滤波器时,其噪声等效带宽为1.57fo”,见链接http://www.docin.com/p-89044340.html
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帖问个小小问题呗:  “其中的带宽是整个放大器的噪声带宽,在要求不严格的情况下可以用信号带宽代替” ...

1、OP07,0.1Hz~10Hz的噪声3nV/sqrt Hz,说的是在0.1~10Hz频率范围内的噪声电压密度,例如该放大器的噪声带宽是1~5Hz即4Hz,那么该放大器由运放OP07产生的噪声(在运放输入端)为6nV,即3nV*sqrt(4)。
2、信号经过低通滤波器,噪声带宽与滤波器带宽的关系与滤波器的幅频特性有关。因为噪声带宽是将整个频率范围内的所有噪声信号功率等效到一个宽度等于噪声带宽的矩形内,所以严格计算噪声带宽就要对滤波器的幅频特性平方积分后得到(可参见你给出的那个连接13页)。但是那个链接(13页)针对的是一个一阶低通函数得到的结果(1.57f0),如果是高阶低通,则由于Q值的变化,幅频特性的边沿陡度有变化,那样得到的噪声带宽与3dB带宽之间的关系就不是1.57了,通常会小于1.57。
3、由此可见噪声带宽与信号带宽之间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简化,同时也考虑到大部分情况下噪声计算不需要很高的精度,一般就简单地用信号带宽代替噪声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