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带差分信号接口的LCD屏,都用什么办法?

楼主:
稍大一些的LCD屏,差分接口的较多,但单片机带它就需要信号格式的转换问题,并且扫描LCD的每个点也需要很大资源。
有没有在单片机和LCD之间搭的合适的桥梁呢?

网友:
应该有可以带差分信号的引脚的单片机吧,不知道你说的STM32F469的mipi屏接口算不算

网友A:
我有一个笔记本屏也想用单片机驱动
因为难度大一直没试

我约么大概是这样的
如果你的单片机速度不够,即使有桥你的速度也不能满足LCD的要求

如果你觉得能满足可以使用LVDS PHY将单片机的TTL电平转成LVDS电平(因为大多数单片机都没有LVDS输出)
TI有一些器件你可以了解一下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mbps-products.page

如果想提高速度,单片机I/O够多的话可以可以使用LVDS串行器
可以将一 组低速并行信号转成高速串行信号
TI也有一些器件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0-mhz-products.page

网友:
楼上的看结构可行的!

网友:
是LVDS的那种吧,最近我们也是用到一个编码器的差分信号,不过用的是ti的器件,这个你看看ti有什么器件,所以到ti的support论坛发帖看看。但是还需要提醒你的是ti的元件不便宜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笔记本屏也想用单片机驱动
因为难度大一直没试

我约么大概是这样的
如果你的单片机速度不够, ...

使用通用转换芯片也是不错的主意。

不过,如果有专用的芯片就好了,象SSD1963那样,对于静态图像,CPU的负担很轻的。

网友:
介绍2颗芯片方案:
1. RA8877,单片机连接后可控制单通道LVDS接口液晶屏,方框图如下:

2. RA8876+DS90C385A,一样是实现单片机连接后可控制单通道LVDS接口液晶屏,方框图如下:

其中DS90C385A这颗起TTL转LVDS作用。

这个系列芯片还有RA8871, RA8873,简单易用,甚至仅仅采用8位单片机都可以控制操作!对单片机要求极低,
喜欢的话也可以直接使用3线/4线来作控制,RAIO的控制器本身内建相当多的绘图指令及图片调用功能,
即使是低端单片机,显示速度也不必担心!

这篇贴子有介绍: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00929-1-1.html
关注微信号了解更多:tftcontrol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