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使用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
第一次接触stm8s,先查阅资料,初步了解了stm8s,感觉还可以。但是动手做,遇到各种问题。纠结了2天,实在没头绪,希望大家给点建议。一、条件:stvp/stvd 由官方网站下载,cosmic,网上下载破解版。

二、问题描述

  1.stvp硬件调试功能。
出现了2个报错:40201 和30201。没有解决。
  2.程序下载

打开文件,有报错,地址越界。仔细看了下,都在32k以上。
下载后,单片机程序不运行。(我的程序是 上电串口连续发送数据,但是对端没有收到数据)

   希望大家能给点建议。

网友:
查一下芯片的具体信息。存储器的地址那块。报错越界的值,是否超过了范围。要是超了,就删减变量或程序。使不超范围。地址越界了,单片机不能正常运行,这个可以理解啊。  找个小的,简单的例程,试试。

网友:
地址越界?是哪个地址?变量的地址? 你说的不清楚啊。。。最好图文。。。。这样言之有物。。。好给你点想法。。。

网友:
用IAR 开发,不要用官方的软件,那个软件就是烧程序不错

网友:
IAR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