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焊的PCB板 ,电路板上+Vcc与GND会短路

楼主:
1.所谓的短路是指在接入三根电源线后才会发生短路(并没有接通电源,只是把连接电源的先接入电路板),拔出电源线后短路情况消失。感到莫名其妙,求大神解释。2.还是这个电路板,10uF的钽电容放到接通电源的电路板上时会严重发热,同时电源会报警,-Vcc迅速降到1.75V.所以电容一直没法焊上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电路板

电路板

网友A:
板子没接电源线的时候不短路,说明短路的不是板子

你测量下边这个电源,也许这个电源在不通电的情况下就是短路(低阻值)呢

电容发热有有可能是电压过高,如果你确定接的是(+-5V)应该不会是电压的问题
你可以再确定一下电容的极性是不是焊反了
比如你使用双电源时GND端应该焊正极,V-端焊负极

另外如果你能发一个原理图,说明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会更方便别人帮助你分析问题哦

网友B:
重点检查连接VCC和GND的器件,特别贴片电容电阻的焊接,估计有短路

网友A:
你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测量电源电地是不是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测量电源电地是不是短路

三根电源线接到电源上但不通电,这种情况下任然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点检查连接VCC和GND的器件,特别贴片电容电阻的焊接,估计有短路

没接电源线时没有短路,很奇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三根电源线接到电源上但不通电,这种情况下任然短路。

我的意思是会不会你的电源不通电时就是短路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接电源线时没有短路,很奇怪。

你断开板子 量一下电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会不会你的电源不通电时就是短路的呢

对啊,没通电时已经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断开板子 量一下电源试试

电源电压是对的,+—5V

网友D:
找个空板子,测测电源地短路不 排除板子问题,然后一个一个的焊上去 看焊哪个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没接电源线的时候不短路,说明短路的不是板子

你测量下边这个电源,也许这个电源在不通电的情况下就 ...

短路问题已解决,带极性的电容还是发热,且电源报警。
你说的对,应该附加一张原理图。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个空板子,测测电源地短路不 排除板子问题,然后一个一个的焊上去 看焊哪个短路

短路问题已确认,谢谢你。

网友E:
这个需要你检查元件的极性。。。。如果没有问题,用万用表先打一下对地,不能直接上电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需要你检查元件的极性。。。。如果没有问题,用万用表先打一下对地,不能直接上电的。。。。

一个字:就是干。不烧点东西怎么长记性

网友G:
呵呵,有的电源有前级保护在不加电的情况下就是短路的,我的开关电源就是,只要量你的板子不短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个字:就是干。不烧点东西怎么长记性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有的电源有前级保护在不加电的情况下就是短路的,我的开关电源就是,只要量你的板子不短就行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需要你检查元件的极性。。。。如果没有问题,用万用表先打一下对地,不能直接上电的。。。。

为什么不能直接上电,而要打一下呢?

网友:
如何能把空的锡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