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把PWM信号反向,然后给MOS 管?

楼主:
各位专家好,小弟做控制算法的,但是需要做一块硬件电路做实验。现在有个问题请教大家(对于各位可能比较简单,但是对我来讲很困难,我对电路一点都不了解);请各位大师不吝赐教,让我尽快解决硬件的问题。谢谢,进入正题:

我现在想让芯片IR2102高端和低端分别输出高低电平相反的PWM波来驱动两个MOS管,如图1所示。根据我对IR2102芯片手册的理解,IR2102的两个信号输入端分别给高低电平相反的PWM波信号即可(好像IR2102只是提高了驱动能力,这是我的粗浅理解),如图2(目前图2中两个输入是同一个信号,所以目前两个MOS管是同时打开和关闭的);
我从上位机上可以产生PWM信号用来驱动其中一个MOS管,但是如何产生对应的高低电平相反的PWM波驱动另一个MOS管呢?我的想法是在IR2102的第二个输入端前先加上一个可以使得PWM波反向的电路(或芯片),然后再流进IR2102,这样IR2102就可以产生一组高低电平相反的PWM波。
但是我不知道一般都用什么芯片或者电路来实现PWM波的反向?求各位师傅们指点一下,让我尽快做好硬件,然后去主攻我的算法,谢谢。

网友A:
既然是PWM 占空比互补 是不是你要的反向?

30% 与 70%

40% 与 60%

50% 与 50%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PWM 占空比互补 是不是你要的反向?

30% 与 70%

40% 与 60%

50% 与 50%

............. ...

谢谢您这个提议,但是我的只有一个PWM信号输入,不能用两路PWM来解决

网友:
首先,楼主要区分 :反向 、反相

对于这个问题,驱动MOS管时,PWM信号的输出,如果是由单片实现的,在单片机输出时,就搞定了的,即,输出互补的PWM信号。
如果使用其它方法实现,或没办法产生互补信号时,可以由驱动IC实现,选择合适的IC即可  ------ 找找看,有反相驱动和同相驱动。

最笨的办法,是将它加个反相器,

网友B:
串联一个门电路就可以了。比如74LS00。与非门,逻辑很简单。最好两个输入端都和处理前的pwm相连。然后,分别同向和反向输出,这样,输出的两个信号同步性好一些。  还要注意,输入端和输出端的电平是多少。这个芯片是5v的。尤其是输出端,如果输出端不能承受5V,就分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串联一个门电路就可以了。比如74LS00。与非门,逻辑很简单。最好两个输入端都和处理前的pwm相连。然后,分 ...

师傅,谢谢师傅您的指点。我还有句话不明白,“然后,分别同向,反向输出”,您是指如图图1所示的连接吗?这样经过反相器的输出Y1和原来PWM信号Y2就是反向的了,您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D:
使用IR2102这样的芯片,半桥的两支功率MOS管并非反相(一支导通时另一支关断),而是带有死区的反相信号。每支功率MOS导通时间是可以调节的。正因为导通时间可以调节,这种控制方式才叫做PWM(脉冲宽度调制)。
仅仅增加一个反相器,一支功率MOS管导通时间减少时另一支导通时间在增加,这是不行的。

网友:
“根据我对IR2102芯片手册的理解,IR2102的两个信号输入端分别给高低电平相反的PWM波信号即可”
这个理解是错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使用IR2102这样的芯片,半桥的两支功率MOS管并非反相(一支导通时另一支关断),而是带有死区的反相信号。每 ...

非常感谢您;您说的没错,现在用的IR2102驱动的两路MOS管就是同相的,我就是想让这两个mos管开关相反,不知道应该怎么实现,能否指点一下怎么实现呢?您说的太专业,我一点也不懂,谢谢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您;您说的没错,现在用的IR2102驱动的两路MOS管就是同相的,我就是想让这两个mos管开关相反,不 ...

赞成maychang老师的说法,光互补是不行的,这样是把开关理想化了,互补之间还要考虑死区的问题。如果你用一个信号去做互补相当于没有死区,这样是不行的。最好是从主控IC重新做一路信号,这样从时序的角度也更合理,因为比如你给LIN这一路多加了个逻辑电路,这个逻辑电路的传输延时要考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您;您说的没错,现在用的IR2102驱动的两路MOS管就是同相的,我就是想让这两个mos管开关相反,不 ...

“我就是想让这两个mos管开关相反”
如果是这个要求,实现起来非常简单,如4楼dontium所说,“加个反相器”即可。

问题在于:这样产生的两路信号,经过反相器的那一路并不是PWM信号,经过反相器的那路信号再经IR2102也不能“产生一组高低电平相反的PWM波(此时IR2110产生的并不是PWM波)”。

如果还不明白,请声明。我画出几种情况的波形来,可能你就明白了。

网友F:
MCU手册一般都会有寄存器配置:比如某2位为10时比较时清零,TOP时置位,相反的话01比较时置位,TOP时清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想让这两个mos管开关相反”
如果是这个要求,实现起来非常简单,如4楼dontium所说,“加个反相 ...

非常感谢您maychang老师,感觉和你们专业人士交流我自己什么都不懂。您有几句话我不是很懂。不知道您能否结合图来讲解一下?第一句:“半桥的两支功率MOS管并非反相(一支导通时另一支关断),而是带有死区的反相信号”,什么是带死区的反相信号?
我查了死区的概念(大概就是两个管子之间不能同时导通,他们两个分别导通时之间的时间),大概自己画了一下如图1,0.5的占空比。但是有问题啊,B可以等A关闭后延迟一会打开,但是后边A再次打开的时候B还没有关闭啊?

第二句:问题在于:这样产生的两路信号,经过反相器的那一路并不是PWM信号,经过反相器的那路信号再经IR2102也不能“产生一组高低电平相反的PWM波(此时IR2110产生的并不是PWM波)”【这句话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一路不再是PWM信号,反向后的信号经过2102后为什么不能产生电平相反的波形呢?2102输入相反的,输出应该是相反的?】,不知道老师能否用图给解释一下?

第三:我是想请教老师给一个解决方法,如何实现两个MOS管分时开通?图2中原图是目前的两个mos管同时开通方案,①是我自己最开始的想法,直接加一个反相器;②③是用两个IR2102来制造两路PWM信号,但是这两个怎么保证两个MOS管分时打开呢?请老师给个方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赞成maychang老师的说法,光互补是不行的,这样是把开关理想化了,互补之间还要考虑死区的问题。如果你用 ...

谢谢您elvike老师,我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
您说 “最好是从主控IC重新做一路信号,这样从时序的角度也更合理,因为比如你给LIN这一路多加了个逻辑电路,这个逻辑电路的传输延时要考虑。
您说的从主控IC重新做一路信号,是指上位机再产生一路PWM波,然后用同样的两个并行电路结构分别控制MOS管吗?
您是指图中2的结构还是3的结构?

请问老师您有没有推荐方案,能不能用图简单的画一下?因为我对电路这些东西不懂。我想尽快解决问题,然后做自己主攻的方向。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F:
MCU手册一般都会有寄存器配置:比如某2位为10时比较时清零,TOP时置位,相反的话01比较时置位,TOP时清零… ...

谢谢您,不过,您说的这个是上层对PWM波的控制吗?我上层是用dspace来输出PWM波的,然后来开关MOS管。

网友:
告诉你一个最简单办法:
信号出来推2个三极管,一个NPN,另一个PNP型,也可采用MOS管,输出就可以有2路同步反向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师傅,谢谢师傅您的指点。我还有句话不明白,“然后,分别同向,反向输出”,您是指如图图1所示的连接吗 ...

不好意思,描述有点问题,你这个图是可以用的。有几句说的不对。不用管了。

网友G:
其实问题的本质就是用IR2101做的全桥驱动,全桥逆变电路
负载一般就是电机什么的
至于PWM波,可以让MCU产生,
也可用专门的PWM芯片产生

当然如楼上几位所说,波形互补之间还要考虑死区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其实问题的本质就是用IR2101做的全桥驱动,全桥逆变电路
负载一般就是电机什么的
至于PWM波,可以让MCU产 ...

谢谢您,确实是一个全桥逆变电路,请问要产生一个互补波形,如何考虑这个死区问题,不烧mos管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告诉你一个最简单办法:
信号出来推2个三极管,一个NPN,另一个PNP型,也可采用MOS管,输出就可以有2路同步 ...

谢谢您,请问这样会不会烧mos管?听楼上几位老师说,两个mos管在开通关断的时候可能会有短路的情况发生。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确实是一个全桥逆变电路,请问要产生一个互补波形,如何考虑这个死区问题,不烧mos管呢?

查一下 TL494脉冲控制波形图,先参考理解一下,什么死区时间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确实是一个全桥逆变电路,请问要产生一个互补波形,如何考虑这个死区问题,不烧mos管呢?

图1和图2是你的单片机所产生的一路PWM波形。
图1上为占空比0.5,下为占空比0.4。图2上为占空比0.3,下为占空比0.2。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确实是一个全桥逆变电路,请问要产生一个互补波形,如何考虑这个死区问题,不烧mos管呢?

图3下面波形是上面波形的互补波形,可以由你用单片机产生的上面波形经由一个反相器得到。
但这样的上下两路波形,不能用上面波形驱用于半桥上管,下面波形用于驱动半桥下管。当然也不能用于全桥。

网友D:
用于驱动半桥的波形如图4。
这样的波形,不是“互补”波形。
下管和上管波形,相位相差180度,但脉冲宽度相等。
注意在某些时刻,上管和下管均截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于驱动半桥的波形如图4。
这样的波形,不是“互补”波形。
下管和上管波形,相位相差180度,但脉冲宽 ...

现在老师,现在理解的清晰多了,最后选择上位机产生一组互补对称的带有死区的PWM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一下 TL494脉冲控制波形图,先参考理解一下,什么死区时间关系

谢谢老师,最后选择让上位机发出一组互补带有死区的PWM波信号,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老师,现在理解的清晰多了,最后选择上位机产生一组互补对称的带有死区的PWM波,谢谢。

其实,qwqwqw2088在21楼说“查一下 TL494脉冲控制波形图,先参考理解一下,什么死区时间关系”。TL494的datasheet里面就有从一路PWM脉冲产生两路互补带死区的PWM波电路,是硬件实现的。电路也并不复杂,一个带反相输出的T触发器加两个门而已。
用你的上位机实现,还是用硬件(门电路)实现,全看哪个方法更简单,成本更低。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请问这样会不会烧mos管?听楼上几位老师说,两个mos管在开通关断的时候可能会有短路的情况发生。

电路又不是把三极管或MOS管直接对接,必须独立分开,P型管e极输出,N型管是c极输出,搭配几颗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硬件设计简单成本也低,找你边上熟悉电路的了解下就清楚了,只能告诉你这个方向:P型管作用:反向
N型管作为:同向
不加N型管也可以,但脉冲是否同步不确定,故同时加P和N.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路又不是把三极管或MOS管直接对接,必须独立分开,P型管e极输出,N型管是c极输出,搭配几颗上拉电阻和 ...

谢谢分享,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qwqwqw2088在21楼说“查一下 TL494脉冲控制波形图,先参考理解一下,什么死区时间关系”。TL494的d ...

谢谢分享,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