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能否看一下 为什么PWM的脉宽一定了?

楼主:
为什么PWM的脉宽一定了?频率是不是有很大影响?
计数器的预装载是9000,捕获比较的预装载是5000(初始化,while里面会变)
频率是100KHz。

网友:
要延时一段时间再改脉宽,至少一个PWM周期的时间吧,而且千分一的脉宽肉眼没法分辨

网友:
这个你想想你在TIM_TimeBaseInit初始化的时候,arr和psc的值就确定了定时器的定时时间。
即便是通过TIM_SetCompare1通过这个函数调节占空比,TIM_SetCompare1这个函数你看函数体内部,TIMx->CCR1其实就是改变了arr自动重装载值,而使得占空比,就是你所谓的脉冲宽度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