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里边有个fpga?

楼主:
在知乎看到一个话题如下:
最近的拆解报告(Apple iPhone 7 Teardown)显示 iPhone 7使用了一颗Lattice Semiconductor 的FPGA芯片(ICE5LP4K)。这颗FPGA芯片主要实现的功能可能是什么呢?

网友:
看看其他人的讨论
从Lattice官网可以看到,这颗FPGA只有3000个LUT,10KB-RAM,管脚更是少得可怜。大家都知道FPGA不应该用于量产品,尤其是iphone这种每月上千万的爆款,那么苹果在干什么?

这类事我恰恰以前常干,而且用的恰恰就是Lattice,因为他家FPGA最小最便宜。这里有两种可能:

1,出货前发现的一处小bug,修改芯片会影响上市时间,所以紧急在PCB上加一块FPGA。如果bug太大,那FPGA也修不回来。估计2个月后芯片的修复版就到位了,届时可能就看不到这颗FPGA了。

2,临时要求增加一个feature以应对供应链上的变化,比如接纳了额外的零件供货商或者采用更新/更便宜的零件,但是芯片设计已经完成,只能通过FPGA来转接。不同的iphone会有不同的零件供货商,所以这颗FPGA不会一直在那儿,而且最多也就呆2个月,原因如上。

网友:
对比fpga和ASIC的时候经常fpga功耗和成本都是劣势,为什么iphone出货量这么大却选择了使用fpga呢?fpga一般不用在大批量的场合啊

网友:
三星note5和中兴星星二号也有用过FPGA哦 其实比较常见啦

网友:
大家讨论下这东西到底为什么出现在iphone7中,功能是什么呢?

网友:
八成水果有块ASIC量产失败

网友:
其实白版,刚好朋友圈里看到你的这个帖子相关的内容。。。正好将网址搬过来 。。。

http://mp.weixin.qq.com/s?__biz= ... d=0#wechat_redirect

网友:
我记得以前同事说过,FPGA在这的作用是管理各种传感器的,由FPGA将数据传给CPU,而不是CPU直接管理传感器。一般用的就是比较低密度的低速的,不需要特别高端。
iphone里的FPGA,也有可能是这个功能吧?

网友A:
应邀帮顶!完全不懂。

网友:
学习了!原来用FPGA可以干,经过某些技术人士的猜测,这颗FPGA放在这里所实现的功能,可能是Sensor HUB的功能,就是将多种传感器汇聚预处理(可能包含总线控制、总线转换、时分复用、接口转换等功能模块),在必要的时候再与主处理器CPU进行数据交互和进一步的运算,减少主处理器CPU相关模块的监控及运算频度,从而降低功耗、提升处理性能。   当然也有另外一些技术人士对此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这颗FPGA的主要作用是用于USB Type C的控制,目前由于标准等原因,还没有ASSP厂商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而Lattice利用FPGA的特性,率先成为USB Type C供应商之一。这也是FPGA相比较ASSP的优势,既加快上市周期,帮助客户节约时间成本。当然在苹果或者Lattice公开设计意图之前,这些都只是猜测。可能是苹果为以后补入硬件兼容留的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邀帮顶!完全不懂。

无邀来顶!完全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