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关于MSP430F5529在energia上开发的问题

楼主:
1芯积分
最近在开发MSP430F5529的时候,刚用上energia,今天准备把前两天整的心电采集电路和430连上,计算一下心率的。但是发现模拟信号无法送进单片机,管脚也已经在energia里面定义好了,通过蓝牙串口在手机上收采样数据的话,根据测试,心率信号没有进单片机,想了很久不明白怎么回事,管脚定义什么的都是网上教程抄的,实在不明白,还望各路高手帮忙!!

网友A:
你先得确认电路没有问题,应该不会送不进的,还有需要使用带有AD的引脚,如果没有使用AD引脚应该会报错。

网友A:
因为问题说的不是太清,你有没有检测一下你的采集输出电路的信号?测试下输出的信号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先得确认电路没有问题,应该不会送不进的,还有需要使用带有AD的引脚,如果没有使用AD引脚应该会报错。

电路用示波器看过了输出波形,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用示波器看过了输出波形,没有问题

那你把程序传上来让大家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问题说的不是太清,你有没有检测一下你的采集输出电路的信号?测试下输出的信号是正常的!

输出信号在示波器上是可以显示的,但是似乎单片机不能进行采样,因为不管接不接信号,单片机串口会都输出一样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得确认电路没有问题,应该不会送不进的,还有需要使用带有AD的引脚,如果没有使用AD引脚应该会报错。

电路肯定没有问题的,就是可能定义管脚的时候出了问题,等一下我放代码

网友: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使用9600速率进行串口通讯
    pinMode(P6_0,INPUT);
}

void loop() {
        int xinlv;
        int p1,p2;
        double max_caiyang;
        int i,a(0),num=100,j;
        double dianya[num];

      while(a<100)
            {
                  caiyang = analogRead(P6_0);               //在P6.0口采样心电信号
                  Serial.println(caiyang);                   //向显示屏发送采样数据
                   for(i=0;i                    dianya[i]=caiyang;
                   a++;
            }
   for(i=0;i    {
    if(dianya[i]>max_caiyang)
    max_caiyang=dianya[i];
    p1=i;
   }
   j=p1;                                                     //确定相邻一个最高峰的位置
   while((dianya[j+10]    {
    j++;
   }
   if(j    {  p2=j;   }
   else
   {
    j=p1;
    while((dianya[j-10]=0))
    {   j--;  }
    if(j>=0)
    p2=j;
   }
      xinlv=60/((abs(p1-p2))*0.1);
      Serial.println('S');
      delay(2000);
      Serial.println(xinlv);
      delay(5000);
      Serial.println('E');
}
这是代码了,麻烦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帮我们看看了

网友:
然后那个S和E都先不用管

网友:
你这个代码目的应该是采样100次,却把同一个采样存了100次?
你试一下,把while(a<100)
部分改成
for(i=0;i<num;i++)
            {
                  caiyang = analogRead(P6_0);               //在P6.0口采样心电信号
                  Serial.println(caiyang);                   //向显示屏发送采样数据
                  dianya[i]=caiyang;

            }

试试看,
未经测试!
如果不行的话试一样简单运行以下代码简单的测试下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A0,INPUT);
}

void loop() {
      data = analogRead(A0);
      Serial.println(data);
      delay(5000);
}

网友:
好嘞,谢谢你了

网友B:
上一个问题解决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在energia开发平台上怎么改MSP430F5529的采样频率。。。在线等挺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一个问题解决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在energia开发平台上怎么改MSP430F5529的采样频率。。。在线等 ...

仿佛使用中断处理可能会很复杂,energia上面与arduino差不多,采样频率通过延时解决应该是可以的,无延时为最大采样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仿佛使用中断处理可能会很复杂,energia上面与arduino差不多,采样频率通过延时解决应该是可以的,无延时 ...

对的对的,谢谢啦

网友:
谢谢大家帮助,结帖咯,国庆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