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应用注意事项

楼主:
(1)压敏电阻的响应时间为ns级,比空气放电管快,比TVS管稍慢一些,一般情况下用于电子电路的过电压保护其响应速度可以满足要求。

(2)压敏电阻的结电容一般在几百到几千pF的数量级范围,很多情况下不宜直接应用在高频信号线路的保护中,应用在交流电路的保护中时,因为其结电容较大会增加漏电流,在设计防护电路时需要充分考虑。压敏电阻的通流容量比TVS管大,但比气体放电管小。

(3)压敏电压的参数选择。一般地说,压敏电阻器常常与被保护器件或装置并联使用,在正常情况下,压敏电阻器两端的直流或交流电压应低于标称电压,即使在电源波动情况最坏时,也不应高于额定值中选择的最大连续工作电压,该最大连续工作电压值所对应的标称电压值即为选用值。对于过压保护方面的应用,压敏电压值应大于实际电路的电压值,一般应使用下式进行选择:

式中:a为电路电压波动系数,一般取1.23;v为电路直流工作电压(交流时为有效值);b为压敏电压误差,一般取0.85(实际取值参照产品数据手册);c为元件的老化系数,一般取0.9。

这样计算得到的V(1mA)实际数值是最大直流工作电压的1.5-2倍,在正弦交流状态下还要考虑峰值,因此计算结果应扩大倍。信号线1.2-1.5倍。

(4)必须保证在电压波动最大时,连续工作电压也不会超过最大允许值,否则将缩短压敏电阻的使用寿命;

(5)在电源线与大地间使用压敏电阻时,有时由于接地不良而使线与地之间电压上升,所以通常采用在线与线间大地使用场合采用更高标称电压的压敏电阻器。

(6)最大限制电压。选用的压敏电阻的残压最大允许电压一定要小于被保护物电路的最大承受电压耐压水平Vo,否则便达不到可靠的保护目的,通常冲击电流Ip值较大。

网友:
VmA=av/bc

帮补上公式。

网友:
“压敏电阻的结电容一般在几百到几千pF的数量级范围”
我测量过,同样的标称电压,直径越大的压敏电阻其电容越大。直径14mm的压敏电阻,其电容即可达到数千pF。
这一点比TVS管差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