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

楼主:
请问图片中是什么错误?原理图生成PCB过程中遇到的。

网友:
楼主你的图在哪里??没看到哦。

网友:
图在这里

网友:
应该是封装库路径没选对,或者封装库里面没有这些器件对应的封装名。

网友:
原理图元件根本没有封装

网友:
这么多有问题应该是原理图中器件的封装未设置

网友:
封装问题,双击元器件添加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封装问题,双击元器件添加封装

+1

网友:
没有封装

网友:
那就添加进去吧

网友:
封装问题,双击元器件添加封装 你要加进去

网友:
没有封装....自己画的原理图库   可能你没添加封装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