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开关

楼主:
大神们我想问问怎样找到采样电阻呢,尤其是多路输出,方型ic

网友A:
楼主你的图怎么这个颜色。。根本看不清楚啊。。建议你调整下配色,或者放大。。弄清晰了大家才好帮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图怎么这个颜色。。根本看不清楚啊。。建议你调整下配色,或者放大。。弄清晰了大家才好帮你看看

好的。谢谢

网友:
好一点么

网友B:
R21、R22、R23对一路电压采样,R6、R7、R8对一路电压(标注为BT+,可能是电池)采样。

网友B:
不过,这两路电压采样,均与标题“电源开关”没有任何关系。电原理图中也未找到电源开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21、R22、R23对一路电压采样,R6、R7、R8对一路电压(标注为BT+,可能是电池)采样。

是的,电池电池电源采样。是不是因为它一脚接工作地,一脚接安子输出来判定啊、新手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这两路电压采样,均与标题“电源开关”没有任何关系。电原理图中也未找到电源开关。

这个就是开关电源的电路图。整个上传太大了,这是其中一路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电池电池电源采样。是不是因为它一脚接工作地,一脚接安子输出来判定啊、新手求教

“是不是因为它一脚接工作地,一脚接安子输出来判定啊”
“安子”是什么,我不知道。

判断的依据:
1、上端标注+13.5V和BT+。
2、下端均接地。
3、分压点分别通过RC滤波接芯片两脚,芯片这两脚标注ADC0和ADC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因为它一脚接工作地,一脚接安子输出来判定啊”
“安子”是什么,我不知道。

判断的依据:
...

嗯嗯,非常感谢。刚刚开始学这门,一些术语或部分名称有点搞不懂或混乱,应该是输出端子。。非常感谢

网友:
题目是电源开关,
又涉及采样电阻
图又不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题目是电源开关,
又涉及采样电阻
图又不清晰

新人处于学习阶段。真不好意思。无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