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造元件的选用

楼主:
大家来讨论讨论,PCB板上的元件选用,这个真的是个超级大难题,选材很重要!!!求心得,求交流,求秘诀。

网友A:
以前用插件电阻和电容的比较多,因为人工便宜,现在人工贵了,电容和电阻都用贴片的了,一般贴片电阻和电容用0603的比较多,大功率用1206或1210,1812的,MOS和三极管及电容需考虑耐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插件电阻和电容的比较多,因为人工便宜,现在人工贵了,电容和电阻都用贴片的了,一般贴片电阻和电容 ...

有道理,但是有些元件还是要看电路的需求,所以这样就会导致选料时的难度加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