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rduino用PMOS切换电源的原理?

楼主:
最开始我明白,但是越想越不对劲。电路图如下。
我的疑问:1、这个PMOS管的三个极性标注的对不对?
2、DS之间并联的二极管什么用,会不会导致mos管一直导通?
3、因为PMOS默认是S电位高,D电位低,电流也应该是从s到d吧,那USBVCC怎么供电的呢?方向不对啊
4、当Vin是0的时候,通过稳压器不会输出5V,所以G的电位经过比较器的输出应该是0,S的电位因为稳压器不会输出5V所以也是0,这样Vgs没有压差,不能满足PMOS开通条件,那USBVCC是怎么供电的呢?

网友A:
1、PMOS的标注没有错;
2、那是体二极管,我理解是续流用的,防止mos管被击穿;当mos管没有导通,且d极电位>s极电位,会一直导通;
3、当vin无输入时,5v没有产生,vgs<开启电压 ,引起mos管d极与s极导通,给电源芯片供电;
4、这是pmos,g极是0v时,可以满足导通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PMOS的标注没有错;
2、那是体二极管,我理解是续流用的,防止mos管被击穿;当mos管没有导通,且d极电 ...

2、如果vd大于vs,那就一直导通,那就相当于PMOS没用啊。
4、导通条件不是Vgs<Vthgs吗?g=0 s=0Vgs是0  而Vthgs是-0.9v,并不满足条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2、如果vd大于vs,那就一直导通,那就相当于PMOS没用啊。
4、导通条件不是Vgs<Vthgs吗?g=0 s=0Vgs是0  ...

2、这里导通我认为分两种: 一、利用二极管导通,有0.6v压降;二、利用mos导通,压降非常小,这样pmos就不会没用了;
4、s不是0v,起初是二极管导通,s极有5-0.6=4.4v的电压; 满足mos导通的条件,之后s极的电压会上升到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