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机里的linux装错啦,怎么删?

楼主:
我在虚拟机里装linux,一不小心装错啦,装到共享虚拟机里去了。
不知道怎么删掉,如图:

请问高手,如何把共享徐丽激励的那个删掉?谢谢!

网友A:
右击移除,然后在本地磁盘把文件删了。虚拟机是基于文件的,创建的目录删掉就行了,无残留,无公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击移除,然后在本地磁盘把文件删了。虚拟机是基于文件的,创建的目录删掉就行了,无残留,无公害。

谢谢!我的计算机下面的两个我不删,我要删的是共享虚拟机里的那个。
那个右击没有移除:

网友:
哦哦,我以为共享虚拟机也能直接删掉,我才疏学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