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差分电路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
采用的市TI 的INA163,参考电路如下图所示,还应该注意什么问题,比如为偏置电流提供通路之类的,初次设计,请多指教。

网友:
设计参数是啥?
输入输出多少,神马范围,供电多大
总共要放大多少倍
还有做的是啥,温漂什么鬼的是啥。
说实话,不用一下上三个运放这么夸张吧。那是仪用运放的级别。
一般情况下,搞个差分就可以了。

网友:
“参考电路如下图所示,还应该注意什么问题,比如为偏置电流提供通路之类的”
这个电路,除了INA163仪表运放,只有两电容一电阻,而这三个元件中,去耦电容是任何放大电路都必须的,电阻则控制该运放增益。谁能知道你要做什么,实现什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