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PCB孔里的锡吸出来?

楼主:
这两个端口要重复使用,但是里面的锡不知道怎么取出来,特请教大神。

网友:
一直都是用甩的方法,包括焊芯片的时候,好多锡在一起,烙铁融化锡之后,一甩,不过甩下来的锡容易粘在板子的其他部位,请注意。

网友:
吸锡器、或者加焊锡融化后使劲甩,或者用铜丝拖出来。

网友:
可以加热后用板子敲桌子,靠惯性甩出

网友:
确实是有各种办法,发挥聪明才智
有吸锡器我用吸锡器,没有我用镊子捅,没有镊子我就甩,

网友:
吸锡器,加热往桌上敲都可以的

网友:
有一种工具,叫吸锡器。其工作原理和自行车打气筒倒过来一样。电子市场里面有售。

网友:
用锡线加热后抖一抖,锡珠就出来了,手搞伤了没关系,别把桌子给敲坏了

网友:
我用吸锡器。有的有地的不易吸的,我就先把其余给搞活最后这个地脚(配合其它一起用力)用烙铁焊下,其实遇到地只要多焊一会儿就好。

网友:
我都是把烙铁贴在背面把锡化掉,然后用力吹那个孔

网友:
注意别烫到手

网友:
另外,孔中焊锡也可以用一端锉尖的镍铬丝捅出来。
最好不要甩,太危险。有一次我见到一个工人把焊锡甩到另一位穿着丝袜的女工腿上,烫得那位女工哇哇大叫,大家看了看,果然起了个水泡。

网友:
N种办法,都离不开加热后通过物理方法来去除,加热好后用,吸锡器,编织带,吸锡线,甩板,直接用针捅,都行,

网友A:
如果仅仅只有这两个部件而且只有三个孔,先把零件面的焊锡孔处理一下,最好是略微凹陷下去,再把零件脚剪短摆好,对好孔位,一手托住零件和PCB固定不动,另一手烙铁加多一点新锡,在背后同时加热3个孔位,锡多一些让3孔连接起来会比较快就可以把零件焊进去了!焊进去之后再把多余的焊锡收走,不会收就蘸点松香。

另一种办法就是对一个孔加满焊锡,烙铁烫溶之后,在迅速移开烙铁之后马上用力向孔吹,通过气流把焊锡吹走,不过你的地线都是铺铜散热快这个方法不容易吹走。

网友:
有一种带加热的吸锡器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仅仅只有这两个部件而且只有三个孔,先把零件面的焊锡孔处理一下,最好是略微凹陷下去,再把零件脚剪短 ...

对啊,都是敷铜。

网友:
可以用锡枪啊!把烙铁温度调高一些(地线380-420摄氏度,其它340-380);或者先上点锡用用烙铁加热在桌子上一敲就OK(烙铁温度开高点400摄氏度左右)

网友B:
连接地的孔,用吸锡器好像也不好吸干净
楼主的1楼图中,上下两孔就是和地连接,这样的孔要用烙铁边加温边用小细针捅,,,但针孔太细也不行滴

网友:
试试用电烙铁的尖头插进钻孔试试啊,然后在拔出来。。。。。不行就加热敲一下,再不行就搞个吸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接地的孔,用吸锡器好像也不好吸干净
楼主的1楼图中,上下两孔就是和地连接,这样的孔要用烙铁边加温边 ...

此法不错,试过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