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的I2C

楼主:
CC3200的I2C
一、I2C功能
CC3200的I2C有四种模式:
主机发送;
主机接收;
从机发送;
从机接收。
它可以支持同时的主机和从机操作。
I2C支持的速度有两种:
标准模式 ------ 100Kbps
快速模式-------- 400Kbps

中断:
主机中断:发送或接收完成中断,
从机中断:发送给主机或从主机处接收完成中断,或检测到开始或停止条件中断。
使用DMA:
使用分离的通道进行发送或接收
使用FIFO的单个或突发传输。

CC3200的I2C寄存器:

二、TI例程对I2C的操作
1、PinMuxConfig()函数。设置端口功能
其主要有: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MAP_PRCMPeripheralClkEnable(PRCM_I2CA0, PRCM_RUN_MODE_CLK);
    // Configure PIN_01 for I2C0 I2C_SCL
    MAP_PinTypeI2C(PIN_01, PIN_MODE_1);

    // Configure PIN_02 for I2C0 I2C_SDA
MAP_PinTypeI2C(PIN_02, PIN_MODE_1);

2、打开I2C模块

//! Enables and configures the I2C peripheral
int I2C_IF_Open(unsigned long ulMode)
{
    // Enable I2C Peripheral
    //MAP_HwSemaphoreLock(HWSEM_I2C, HWSEM_WAIT_FOR_EVER);
    PRCMPeripheralClkEnable(PRCM_I2CA0, PRCM_RUN_MODE_CLK);
    PRCMPeripheralReset(PRCM_I2CA0);

    // Configure I2C module in the specified mode
    switch(ulMode)
    {
        case I2C_MASTER_MODE_STD:       /* 100000 */
            I2CMasterInitExpClk(I2C_BASE,SYS_CLK,false);
            break;

        case I2C_MASTER_MODE_FST:       /* 400000 */
            I2CMasterInitExpClk(I2C_BASE,SYS_CLK,true);
            break;

        default:
            I2CMasterInitExpClk(I2C_BASE,SYS_CLK,true);
            break;
    }
    // Disables the multi-master mode
    //MAP_I2CMasterDisable(I2C_BASE);

    return SUCCESS;
}

3、I2C读写
int I2C_IF_Read(unsigned char ucDevAddr,
        unsigned char *pucData,
        unsigned char ucLen)
{
    unsigned long ulCmdID;

    RETERR_IF_TRUE(pucData == NULL);
    RETERR_IF_TRUE(ucLen == 0);

    // Set I2C codec slave address
    MAP_I2CMasterSlaveAddrSet(I2C_BASE, ucDevAddr, true);

    // Check if its a single receive or burst receive
    if(ucLen == 1)
    {
        // Configure for a single receive
        ulCmdID = I2C_MASTER_CMD_SINGLE_RECEIVE;
    }
    else
    {
        // Initiate a burst receive sequence
        ulCmdID = I2C_MASTER_CMD_BURST_RECEIVE_START;
    }
    // Initiate the transfer.
    RET_IF_ERR(I2CTransact(ulCmdID));

    // Decrement the count and increment the data pointer
    // to facilitate the next transfer
    ucLen--;

    // Loop until the completion of reception or error
    while(ucLen)
    {
        // Receive the byte over I2C
        *pucData = MAP_I2CMasterDataGet(I2C_BASE);

        // Decrement the count and increment the data pointer
        // to facilitate the next transfer
        ucLen--;
        pucData++;
        if(ucLen)
        {
            // Continue the reception
            RET_IF_ERR(I2CTransact(I2C_MASTER_CMD_BURST_RECEIVE_CONT));
        }
        else
        {
            // Complete the last reception
            RET_IF_ERR(I2CTransact(I2C_MASTER_CMD_BURST_RECEIVE_FINISH));
        }
    }

    // Receive the byte over I2C
    *pucData = MAP_I2CMasterDataGet(I2C_BASE);

    return SUCCESS;
}

int I2C_IF_Write(unsigned char ucDevAddr,
         unsigned char *pucData,
         unsigned char ucLen,
         unsigned char ucStop)
{
    RETERR_IF_TRUE(pucData == NULL);
    RETERR_IF_TRUE(ucLen == 0);

    // Set I2C codec slave address
    MAP_I2CMasterSlaveAddrSet(I2C_BASE, ucDevAddr, false);

    // Write the first byte to the controller.
    MAP_I2CMasterDataPut(I2C_BASE, *pucData);

    // Initiate the transfer.
    RET_IF_ERR(I2CTransact(I2C_MASTER_CMD_BURST_SEND_START));

    // Decrement the count and increment the data pointer
    // to facilitate the next transfer
    ucLen--;
    pucData++;

    // Loop until the completion of transfer or error
    while(ucLen)
    {
        // Write the next byte of data
        MAP_I2CMasterDataPut(I2C_BASE, *pucData);

        // Transact over I2C to send byte
        RET_IF_ERR(I2CTransact(I2C_MASTER_CMD_BURST_SEND_CONT));

        // Decrement the count and increment the data pointer
        // to facilitate the next transfer
        ucLen--;
        pucData++;
    }

    // If stop bit is to be sent, send it.
    if(ucStop == true)
    {
        RET_IF_ERR(I2CTransact(I2C_MASTER_CMD_BURST_SEND_STOP));
    }
    return SUCCESS;
}

4、关闭I2C
int I2C_IF_Close()
{
    //
    // Power OFF the I2C peripheral
    //
    MAP_PRCMPeripheralClkDisable(PRCM_I2CA0, PRCM_RUN_MODE_CLK);

    return SUCCESS;
}

网友:
这样是不是代码好看点
1、PinMuxConfig()函数。设置端口功能、PinMuxConfig()函数。设置端口功能
其主要有: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MAP_PRCMPeripheralClkEnable(PRCM_I2CA0, PRCM_RUN_MODE_CLK);
// Configure PIN_01 for I2C0 I2C_SCL
MAP_PinTypeI2C(PIN_01, PIN_MODE_1);
// Configure PIN_02 for I2C0 I2C_SDA
MAP_PinTypeI2C(PIN_02, PIN_MODE_1);
2、打开I2C模块
//! Enables and configures the I2C peripheral
int I2C_IF_Open(unsigned long ulMode)
{
// Enable I2C Peripheral
//MAP_HwSemaphoreLock(HWSEM_I2C, HWSEM_WAIT_FOR_EVER);
PRCMPeripheralClkEnable(PRCM_I2CA0, PRCM_RUN_MODE_CLK);
PRCMPeripheralReset(PRCM_I2CA0);
// Configure I2C module in the specified mode
switch(ulMode)
{
case I2C_MASTER_MODE_STD: /* 100000 */
I2CMasterInitExpClk(I2C_BASE,SYS_CLK,false);
break;
case I2C_MASTER_MODE_FST: /* 400000 */
I2CMasterInitExpClk(I2C_BASE,SYS_CLK,true);
break;
default:
I2CMasterInitExpClk(I2C_BASE,SYS_CLK,true);
break;
}
// Disables the multi-master mode
//MAP_I2CMasterDisable(I2C_BASE);
return SUCCESS;
}
3、I2C读写
int I2C_IF_Read(unsigned char ucDevAddr,
unsigned char *pucData,
unsigned char ucLen)
{
unsigned long ulCmdID;
RETERR_IF_TRUE(pucData == NULL);
RETERR_IF_TRUE(ucLen == 0);
// Set I2C codec slave address
MAP_I2CMasterSlaveAddrSet(I2C_BASE, ucDevAddr, true);
// Check if its a single receive or burst receive
if(ucLen == 1)
{
// Configure for a single receive
ulCmdID = I2C_MASTER_CMD_SINGLE_RECEIVE;
}
else
{
// Initiate a burst receive sequence
ulCmdID = I2C_MASTER_CMD_BURST_RECEIVE_START;
}
// Initiate the transfer.
RET_IF_ERR(I2CTransact(ulCmdID));
// Decrement the count and increment the data pointer
// to facilitate the next transfer
ucLen--;
// Loop until the completion of reception or error
while(ucLen)
{
// Receive the byte over I2C
*pucData = MAP_I2CMasterDataGet(I2C_BASE);
// Decrement the count and increment the data pointer
// to facilitate the next transfer
ucLen--;
pucData++;
if(ucLen)
{
// Continue the reception
RET_IF_ERR(I2CTransact(I2C_MASTER_CMD_BURST_RECEIVE_CONT));
}
else
{
// Complete the last reception
RET_IF_ERR(I2CTransact(I2C_MASTER_CMD_BURST_RECEIVE_FINISH));
}
}
// Receive the byte over I2C
*pucData = MAP_I2CMasterDataGet(I2C_BASE);
return SUCCESS;
}
int I2C_IF_Write(unsigned char ucDevAddr,
unsigned char *pucData,
unsigned char ucLen,
unsigned char ucStop)
{
RETERR_IF_TRUE(pucData == NULL);
RETERR_IF_TRUE(ucLen == 0);
// Set I2C codec slave address
MAP_I2CMasterSlaveAddrSet(I2C_BASE, ucDevAddr, false);
// Write the first byte to the controller.
MAP_I2CMasterDataPut(I2C_BASE, *pucData);
// Initiate the transfer.
RET_IF_ERR(I2CTransact(I2C_MASTER_CMD_BURST_SEND_START));
// Decrement the count and increment the data pointer
// to facilitate the next transfer
ucLen--;
pucData++;
// Loop until the completion of transfer or error
while(ucLen)
{
// Write the next byte of data
MAP_I2CMasterDataPut(I2C_BASE, *pucData);
// Transact over I2C to send byte
RET_IF_ERR(I2CTransact(I2C_MASTER_CMD_BURST_SEND_CONT));
// Decrement the count and increment the data pointer
// to facilitate the next transfer
ucLen--;
pucData++;
}
// If stop bit is to be sent, send it.
if(ucStop == true)
{
RET_IF_ERR(I2CTransact(I2C_MASTER_CMD_BURST_SEND_STOP));
}
return SUCCESS;
}
4、关闭I2C
int I2C_IF_Close()
{
//
// Power OFF the I2C peripheral
//
MAP_PRCMPeripheralClkDisable(PRCM_I2CA0, PRCM_RUN_MODE_CLK);
return SUCC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