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服务器能ping通我的IP,但我ping不通服务器ip???

楼主:
有那位高手知道远程服务器能ping通我的IP,但我ping不通服务器ip,怎么回事吗?

网友:
可能是服务器拒绝ping,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
看一下防火墙,用别的电脑看能不能ping通

网友A:
你的IP是公网IP还是你是自己百度搜索自己的IP之后得到的IP?服务器的防火墙可能拦截了你的ping报文,或者你的网关拦截了。。。才疏学浅,猜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IP是公网IP还是你是自己百度搜索自己的IP之后得到的IP?服务器的防火墙可能拦截了你的ping报文,或者 ...

公网,我们办公室的另一台没问题,网段,网关,没问题

网友:
结贴:远程服务器默认情况下是禁止了ping命令的,在相应服务已开启,ip地址正确的情况下,远程连不上还是和用户名及密码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