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的lightning转接线竟然也可以用在iPhone6上

楼主:
iPhone7因为取消了3.5mm耳机接口,所以赠送了如下图中的lightning转3.5mm转接线,目的是方便连接大多数耳机

中午突发奇想把这根转接线插到了iPhone6的lightning接口上,然后插上耳机,竟然可以正常听歌,与插在3.5mm耳机接口音质几乎无变化,是不是你早就知道了,原谅我刚刚知道简直太神奇了

看背面,真的是iPhone6哦

在插上lightning转接线的同时插上一个3.5mm耳机然后放歌,声音会优先从接入3.5mm耳机口的耳机中传出(优先从黑色耳机线中传出)

这么说,苹果至少在两年前发布iPhone6的时候就可以完全去掉耳机接口了。
从产品研发的角度讲,新品发布的时候都会保留一些功能等下一代的时候再更新发布吗?还是说像苹果这样的大公司都会这样做?

网友:
苹果公司的设计水平还不是一般企业能达到的,国产手机除了几个老牌,外基本上都是直接拿别人解决方案直接组装的,没法像苹果那样预留吧。

网友A:
你那键盘好漂亮把链接发我吧

网友B:
其实iphone4s以前的dock的接口也是可以输出音频的……输入的音频还比3.5的音质要好,iphone5上市的时候light接口就有音频输出功能了!因为保有3.5的接口,所以一般只有少量的配价商用到了light接口来作为音频输出!

网友B:
但是我最想说的是,你真的有钱,这么早就买到iphone7 级别的了

网友C:
Lightning-to-3.5mm 转接器本质上是一个USB DA(usb声卡),已经有拆解出来了。按理说如果iOS内核提供了这个驱动的话,都可以支持的,可以找个5/5s试试,还有找多个版本的iOS试试。按理说很久以前就支持的。还有系统挂两个声卡,应该是后接入的夺取控制权,试试先接耳机接口,再接转接器,试试声音从哪里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iphone4s以前的dock的接口也是可以输出音频的……输入的音频还比3.5的音质要好,iphone5上市的时候ligh ...

学习了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键盘好漂亮把链接发我吧

私信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最想说的是,你真的有钱,这么早就买到iphone7 级别的了

别人的

网友D:
键盘是哪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键盘是哪个型号

RG928
国产Kailh青轴,打字声音类似那种按压式圆珠笔的清脆声

网友:
引用 网友C:
Lightning-to-3.5mm 转接器本质上是一个USB DA(usb声卡),已经有拆解出来了。按理说如果iOS内核提供了这个 ...

确实是后接入夺取控制权

网友E:
之前苹果4的那种大头好像有看到音频信号线...
如果按楼上的说法..转接线上是USB解码那就更麻烦点..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之前苹果4的那种大头好像有看到音频信号线...
如果按楼上的说法..转接线上是USB解码那就更麻烦点..呵呵

原来4的时候充电口就有音频信号线了

网友:
大表哥 7了,厉害。
昨天看了一个TED,

Why to do
How to do
What to do.

中间说的 苹果手机了,买的不是 how 和 what, 是 Why.
这个why 一般手机厂商做不到。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表哥 7了,厉害。
昨天看了一个TED,

Why to do
How to do
What to do.

中间说的 苹果手机 ...

同事买的拿来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表哥 7了,厉害。
昨天看了一个TED,

Why to do
How to do
What to do.

中间说的 苹果手机 ...

but why?

网友:
等7s出来再说
www.jeez.com.cn
联系电话:400888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