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只添加成功了.c文件,添加不了.h文件怎么办

楼主:
求助大神,改程序的时候调用了新的函数,所以新添加了文件,但是添加后只添加成功了.c文件,添加不了.h文件。而且调用函数的时候,明明库里面的格式都正确,到main里面就格式错误了

网友A:
.h文件是不需要添加的,会根据include指令自动引用
截图右边的好想写的是函数调用吧,但是你的参数是数据类型。

网友:
哎 哎 IDE怎么能这样! 赶紧把电脑砸了!什么破IDE,连个头文件都解决不了,调用个函数都报错!

网友B:
函数类型 后面带个参数 应该不会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h文件是不需要添加的,会根据include指令自动引用
截图右边的好想写的是函数调用吧,但是你的参数是数据 ...

右边截图只是调用时候的初始化,显示说我格式错误,你能说得更明白点吗,我不太懂

网友B:
函数调用用错了  是带入参数,你怎么还是 u16,u16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函数类型 后面带个参数 应该不会出错

我加了,发现它还是出错,而且红线标在u16下面,难道这种方式不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h文件是不需要添加的,会根据include指令自动引用
截图右边的好想写的是函数调用吧,但是你的参数是数据 ...

可是烧不了程序啊,说有incorrect path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函数调用用错了  是带入参数,你怎么还是 u16,u16

啊  对哈。。。。懵了,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