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7611输入分辨率的读取

楼主:
ADV7611的输入分辨率是怎么读的呢,我在寄存器中读到了像素数,但是帧数怎么计算的没搞懂,比如1920x1080 50i,1920 1080在寄存器中读取到了,各行也可以读取到,但是50帧这个是怎么算的,没有搞明白,有没有熟悉的指导一下呢?非常感谢!

网友A:
明确一下你的问题,输入是HDMI吧。通过寄存器读到像素,帧数你是读不到?还是能读到,但不知道怎么计算?单靠像素不能计算出帧数。二者没有对应关系。一个是一幅图的信息,一个是多少幅图。     像素是读出来的,帧数应该也能读吧。估计。而且,准确说,应该是帧率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确一下你的问题,输入是HDMI吧。通过寄存器读到像素,帧数你是读不到?还是能读到,但不知道怎么计算?单 ...

是HDMI输入,现在像素数是读出来了,帧率没读到,没找到对应的寄存器,也没看到有相关公式可以计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HDMI输入,现在像素数是读出来了,帧率没读到,没找到对应的寄存器,也没看到有相关公式可以计算!

能不能得到像素时钟,有效显示信号, 这两个信息?如果能得到,再结合一帧的像素,就可以计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得到像素时钟,有效显示信号, 这两个信息?如果能得到,再结合一帧的像素,就可以计算了。

嗯嗯 请教了别人,貌似就是按照你说的这个方法做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