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测试

楼主:
软件写好之后应该怎样进行测试

网友:
看现象和功能,看波形,如果达不到自已想的效果就继续修改直至满意为止……

网友:
先把所有功能测一遍,是否都实现了。再测试,可靠性,稳定性。不同情况,不同环境下,各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