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 连续运行与单步运行结果不一致

楼主:
主程序中灯光闪烁功能, DSP CPU 频率150Mhz, 主程序:
for(;;)
   {
      LoopCount++;

      if(LoopCount>=30000)//
            {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31=1;
              //GpioDataRegs.GPBTOGGLE.bit.GPIO34=1;

              LoopCount=0;

            }
   }
}

相关GPIO的配置:
void Initled(void)
{

     EALLOW;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31=0;
    GpioCtrlRegs.GPBPUD.bit.GPIO34=0;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31=0;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34=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31=1;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34=1;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31=1;
    GpioDataRegs.GPBSET.bit.GPIO34=1;

    EDIS;
}

在主程序中设置断点,则会发现闪烁,如果不设置断点,让DSP连续运行将没有闪烁,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求解答。(我用的是TI的28335control card)

网友:
先连续运行,然后暂停看寄存器,看看GPIO的设置哪个位没配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