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又使用过lm3s6911么?

楼主:
1芯积分
6911 有固化的bootloader 么?
有的话 我使用串口来下载程序 下载不成功
有的说需要 Select the JTAG FTDI interface 再下载serial_flash_loader.bin这个是用什么串口下?

网友A:
6911现在说起来挺老了,原来用的bootloader都是自己写的。用jtag烧录后,通过bootloader下载和升级代码。

网友:
bootloader 不是芯片原来就固化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911现在说起来挺老了,原来用的bootloader都是自己写的。用jtag烧录后,通过bootloader下载和升级代码。

现在的问题是 bootloader+主程序写好了但是工厂不想用ulink下载想用串口直接下载 如果新芯片直接就有boot的话 就可是使用串口下载了  现在不知道新芯片里有木有boot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问题是 bootloader+主程序写好了但是工厂不想用ulink下载想用串口直接下载 如果新芯片直接就有boot ...

印象中新的芯片第一次代码下载是可以通过串口下载的,你可以和ti的FAE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