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繁就简,led信号指示

楼主:
来一个信号强度指示的,简单简洁可靠。

#define LEDA1 PAout(7)
#define LEDA2 PBout(0)
#define LEDA3 PBout(14)
#define LEDA4 PAout(15)
#define LEDA5 PBout(3)

void  Level_a(u8 l)
{
                u8 i,level[5]={0,0,0,0,0};
    if(l<=5)
                {
                for(i=0;i                 level=1;
                 LEDA1 = level[0];
                 LEDA2 = level[1];
                 LEDA3 = level[2];
                 LEDA4 = level[3];
                 LEDA5 = level[4];
                }
}

网友:
楼主,你写的清晰
有一点不太明白,这个   level=1; 是什么用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写的清晰
有一点不太明白,这个   level=1; 是什么用途啊。

GPIO啊, 1的时候led点亮啊

网友B:
给数组赋值不要方括号吗 level[i]= 1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数组赋值不要方括号吗 level[i]= 1

果然细心,我没注意啊

网友:
看了楼上,才看懂代码,楼主为什么不修改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