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无线模块对人体有害吗

楼主(2016-09-22):
2.4G无线模块对人体有害吗
2.4G无线模块 发射功率为63mW 请问对人体有害吗,谢谢。
无线

网友A:
没有危害

网友B:
小功率应该没问题

网友C:
貌似一般的无线路由器功率都会大于63mW,WiFi就是2.4GHz,要是有危害的话那我们大家有处于危害中了

楼主:
奥 谢谢楼上各位,最近一直在调试该增强型的无线模块,所以有点担心。

网友D:
小功率的 没啥大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