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繁就简--0 bit位置查找

楼主:
具体背景就不说了,有这么一种需求就是从一个32bit DWORD中找出第一个0的位置,从高位开始找或者从低位开始找
从高位开始查找如下:
unsigned int bit0search_msb(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pos = 0;
    if(0xffffffff == x)
    {
        return 0xffffffff;
    }
    if(0xffff0000 != (x & 0xffff0000))
    {
        x >>= 16;
        pos += 16;
    }
    if(0xff00 != (x & 0xff00))
    {
        x >>= 8;
        pos += 8;
    }
    if(0xf0 != (x & 0xf0))
    {
        x >>= 4;
        pos += 4;
    }
    if(0xc != (x & 0xc))
    {
        x >>= 2;
        pos += 2;
    }
    if(0x2 != (x & 0x2))
    {
        pos += 1;
    }

    return pos;
}

从地位开始查找如下:
unsigned int bit0search_lsb(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pos = 0;
    if(0xffffffff == x)
    {
        return 0xffffffff;
    }
    if(0xffff  == (x & 0xffff))
    {
        x >>= 16;
        pos += 16;
    }
    if(0xff == (x & 0xff))
    {
        x >>= 8;
        pos += 8;
    }
    if(0xf == (x & 0xf))
    {
        x >>= 4;
        pos += 4;
    }
    if(0x3 == (x & 0x3))
    {
        x >>= 2;
        pos += 2;
    }
    if(0x1 == (x & 0x1))
    {
        pos += 1;
    }
    return pos;
}

以上两段代码都是采用的二分法进行查找,为了验证该算法是否正确,与遍历bit方法进行对比
unsigned int bit0check_msb(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
    for(i=31; i>=0; i--)
    {
        if(0 == ((x >> i) & 0x1))
        {
            return i;
        }
    }

    return 0xffffffff;
}
unsigned int bit0check_lsb(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
    for(i=0; i<32; i++)
    {
        if(0 == ((x >> i) & 0x1))
        {
            return i;
        }
    }
    return 0xffffffff;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pos, pos1;
    unsigned int i;
    for(i=0; i<0xffffffff; i++)
    {
        pos = bit0search_lsb(i);
        pos1 = bit0check_lsb(i);
        if(pos != pos1)
        {
            printf("error!!!  i %d, pos %d, pos1 %d\n", i, pos, pos1);
            return -1;
        }
    }
    printf("all right\n");
    return 0;
}

网友A:
楼主,你这个程序在实际运行当中会有问题,虽然我不知道你具体的应用环境,如果数据出错成二进制00001011的样子,如果用等于判断1111就会出错,还是用大于,或者不小于什么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程序在实际运行当中会有问题,虽然我不知道你具体的应用环境,如果数据出错成二进制00001011的 ...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个我做过遍历的对比测试了没有问题啊,只要是32为无符号都没有问题啊

网友:
感觉不知道什么条件下需要, 没用过找bit位的

网友:
楼主有测过哪个算法的效率更高吗,从代码量上看,逐位查找要更简洁明了,而二分法没有循环,代码复杂,执行效率可能更高,不知道效率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