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繁就简" 像PLC一样的上升沿

楼主:
嘿嘿,我来水一把,说错了莫怪!
在嵌入式控制器上,用C语言来实现像PLC一样的上升沿/下降沿检测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edge_fla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nedge_flag;

int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pedge_temp = 0;
unsigned char nedge_temp = 0;
unsigned char input_signal;

    /*****************
add  user's code
*****************/
pedge_flag = 0;
nedge_flag = 0;
while(1)
{
  input_signal = input_signal_read();//读取当前输入状态

  if( input_signal && (!pedge_temp) )//检查当前状态与上一周期状态
  {
   pedge_flag = 1;//上升沿置位
  }
  else
  {
   pedge_flag = 0;//上升沿复位
  }
  pedge_temp = input_signal;//当前输入状态并存储

  if( (!input_signal) && nedge_temp )
  {
   nedge_flag = 1;//下降沿置位
  }
  else
  {
   nedge_flag = 0;//下降沿复位
  }
    nedge_temp = input_signal;//当前输入状态存储

    /*********
  add user's code
        *********/
  //delay(1);
}

}

网友:
其实就是记录状态的变化啊,由1->0   由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