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adc的外接电阻问题

楼主:
adc必须外接一个22k的电阻,这有什么用呢?

网友:
与接地电容构成滤波,手册上有

网友:
楼主您好!

       我想请教您两个问题。DSP28335我配置4路ADC通道,没有接入外部电压但是已经有1V电压值值。并且只把一路(A0)和模拟地短接,为什么会影响(A1)通道电压值。您说要外接一个22K电阻,是接在哪个地方?请您不吝请教。万分感谢!

网友:
注意ADC采集模块的输入信号的两个端子是:正极:ADCINAx ,负极是:ADCL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