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位PC机运行邵贝贝版例子程序Test出错

楼主:
 本人大菜鸟一只,刚看了邵贝贝版的us/os版的书,在64位pc机上面运行第一个例子程序Test出错,请问是不是需要安装32位的windows系统才行,请大大们指教

网友A:
点击右键,兼容运行一下,看看是否可以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点击右键,兼容运行一下,看看是否可以

刚才试了一下不行啊,还是会弹出兼容性对话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试了一下不行啊,还是会弹出兼容性对话框

出错信息请看下图

网友A:
那就没办法了。。只能在31bit上面跑了
不过可以用虚拟机装系统测试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没办法了。。只能在31bit上面跑了
不过可以用虚拟机装系统测试

恩,刚装了xp的系统就能正常运行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