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程序,求助

楼主:
单片机对无线模块设置,没发出一条指令,返回一个OK,请大家帮忙看看这段程序好吗?谢谢了。

void coordinator_set()
{
    wireless_str("+++");
    if(strcmp(reok,sok) == 0);
    {
        wireless_str("ATCE1\r");
        if(strcmp(reok,sok) == 0)
        {
         wireless_str("ATAP0\r");
        }
        if(strcmp(reok,sok) == 0)
        {
         wireless_str("ATDLFFFF\r");
        }
        if(strcmp(reok,sok) == 0)
        {
         wireless_str("ATIDabcdef123\r");
        }
        if(strcmp(reok,sok) == 0)
         {
              wireless_str("ATWR\r");
         }
        if(strcmp(reok,sok) == 0)
        {
            wireless_str("ATAC\r");
        }
    }

网友A:
这样写效果很差呀,可以采用switch语句,然后你只给了这一段代码,也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写效果很差呀,可以采用switch语句,然后你只给了这一段代码,也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呀。

好的 我修改之后再请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