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器芯片

楼主:
所有处理器芯片的最小系统主要电路是不是都一样?包括晶振电路复位电路电源电路等。

网友:
不能一概而论,具体看手册要求。

网友:
对,数据手册基本都有最小系统的连接电路。

网友:
主要包括去耦电容,电源引脚,内部电源引脚,AD参考电源引脚,复位,晶振

网友:
确实要看处理器的手册而定最小系统

网友:
未必,你看看我这个帖子,就是经验惹的祸,千万不可大意,否则有时候就是RMB的教训。就要好好看datasheet的。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9497-1-1.html

网友:
不同的单片机的电路是不一样的,比如51是RXD  TXD  而AVR是四引脚才可以烧录,外围也可以不接晶振用内部RC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