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繁就简-异或运算

楼主:
目前这个是我见到的最简洁的数值交换程序了。
没有用多余的temp变量。
a=a^b
b=a^b
a=a^b

网友:
真可以啊,确实很不错。

网友A:
实际中不建议使用这样的代码,有帖子分析指出,这种“花招”的代码效率并不高,只是在视觉上搏一搏眼球。
如果楼主能分析出在某些情况下这段代码确实效率比较高,那么“删繁就简”活动中我肯定给出高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中不建议使用这样的代码,有帖子分析指出,这种“花招”的代码效率并不高,只是在视觉上搏一搏眼球。
...

确实运行起来会有问题

网友:
试了下,的确可以

网友B:
如果就程序简洁而言,难道仅仅不用一个临时变量就这么重要?何况要理解这段代码的含义,假如没注释,绝对要费不少脑筋,那就是性能上有进步?可你又没解释。所以,真看不出怎么简单了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就程序简洁而言,难道仅仅不用一个临时变量就这么重要?何况要理解这段代码的含义,假如没注释,绝对要 ...

不得不承认:这个也就是讨巧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