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下面这个电路的带宽是如何计算的?麻烦大家帮忙解析一下这个电路,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这是图片

网友A:
R1(两个)C1和C2(两个)组成的电路,对共模信号和差模信号的带宽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1(两个)C1和C2(两个)组成的电路,对共模信号和差模信号的带宽是不一样的。

是否可以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可以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对差模信号来说,R1(两个)和C1构成一阶低通滤波,R2和C2没有用处(假定后级输入阻抗无穷大)。
对共模信号来说,R1(一个)和C2(一个)构成一个一阶低通滤波,一共两个一阶低通滤波,R2和C1没有用处(假定两个R1相等,两个C2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