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无线模块可能出现的问题

楼主:
假设发一个AT命令,如果成功返回OK,则程序继续进行,如果没有返回OK怎么处理呢。不知道大家有用过AT命令的吗,请指教一下吧。

网友A:
首先测试AT指令能否正常通信,否则就重启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测试AT指令能否正常通信,否则就重启模块

如果某一条指令执行错误 或者其他的原因 没有返回OK
需要AT指令从第一条执行 怎么返回到第一条呢 不用GOTO命令

网友:
while循环就可以啊。。。。。。要是不会你就软件复位,没有软件复位你就自己用一个IO口控制RST脚复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某一条指令执行错误 或者其他的原因 没有返回OK
需要AT指令从第一条执行 怎么返回到第一条呢 不用G ...

可以用switch语句

网友:
一般的模块,像esp8266这些的,都有AT指令集的,所以你百度或者上相关网址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