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收集电流信号的仪器

楼主:
想找一种仪器测电流比较准确(不是万用表),要采集电流信号然后进行函数等数据处理,仪器受磁场影响小一点的。
有没有这样的仪器,还请大神指教下

网友A:
简单一些的,数字电流表。
复杂一些的,示波器带电流探头。
便宜一些的,PC机数据采集卡,甚至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一些的,数字电流表。
复杂一些的,示波器带电流探头。
便宜一些的,PC机数据采集卡,甚至声卡。

多谢指教,我先去百度看看

网友:
多谢指教,我先百度看看